低速电机的分类

楼主(2016-11-03):
    低速电机在不同场合下有不同的分类形式。当按齿面硬度,可分为软齿面齿轮低速电机和硬齿面齿轮低速电机;如果按齿轮形状,可分为圆柱齿轮低速电机和圆锥齿轮低速电机;如果按齿轮的齿面曲线形状,分为渐开线齿轮和双圆弧齿轮;在考虑传动形式时,以传动形式进行分类;
    (1)按齿面硬度分类:
    a)软齿面}350HBS,小齿轮调质处理,大齿轮正火或调质处理。
    b)软硬组合齿面(就是中硬齿面),小齿轮>350www.sdncwl.netHBS,表面淬火或渗碳,大齿轮簇350HBS,一般调质处理。
    c)硬齿面>350HBS,大、小齿轮表面淬火或渗碳淬火处理。因为齿面硬度不同,所以载能力不同,在低速电机重量相同的条件下,硬齿面低速电机的承载能力可提高2.5倍。
    (2)按齿轮形状分类
    按齿轮形状分类,分为圆柱齿轮低速电机和圆锥齿轮低速电机。
    圆柱齿轮传动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平行轴齿轮传动,输入轴与输出轴相互平行。圆锥齿轮传动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垂直轴齿轮传动,输入轴与输出轴相互垂直。
    (3)按齿轮形状分类
    按齿轮的齿面曲线形状,分为渐开线齿轮和双圆弧齿轮
    (4)传动形式分
    a)减速器有齿轮减速器
    力电机是指单位输入功率所能产生的推力,或单位体积所能产生的推力,或单位体积所能产生的推力,主要用于在静止物体上或低速的设备上施加一定的推力的直线电机。它以短时运行、低速运行为主,例如阀门的开闭、门窗的移动、机械手的操作、推车等等。
    b)蜗杆蜗轮减速器
    功电机主要作为长期连续运行的直线电机,它的性能衡量的指标与旋转电机基本一样,即可用效率、功率等指标来衡量其电机性能的优劣。例如高速磁悬浮列车用直线电机,各种高速运行的输送线等等。
    c)摆线针轮减速器
    能电机是指运动构件在短时间内所能产生的极高能量的驱动电机,它主要是在短时间、短距离内提供巨大的直线运动能,例如导弹、鱼雷的发射,飞机的起飞以及冲击、碰撞等试验机的驱动等等。
    d)行星摆线针轮低速电机

网友A(2018-11-03):
摆线针轮减速机维修比较麻烦,目前我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哪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B(2018-12-15):
低速电机的分类连接器

网友C:
好贴,支持楼主的无私奉献!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