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调试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6-11-03):
现在用的是 三菱FX3U的PLC

和 威纶通的触摸屏连接。

现在问题是,调试的时候很麻烦。

必须要把 MT-FX 的 通讯线扒开,插上 电脑和PLC的连接线才能进入监控,调试模式。

这时候我想

用到触摸屏的开关 ,这时候比较麻烦

怎么才能实现PLC 同时和触摸屏和电脑通讯呢?

网友A:
FX3U-422-BD/适合FX3U全系列PLC使用/三菱PLC通讯扩展模块/RS422

买一个FX3U-422-BD 安装上即可,同时在线监控plc和触摸屏,淘宝上几十元一个,可以找代理商买一个,一百来元,很方便的

楼主:
嗯,找代理商买一个,嗯,以后调试起来方便一些。

总是插拔,真心很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FX3U-422-BD/适合FX3U全系列PLC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