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分析——发动机为何会冒白烟?

楼主(2016-11-03):
2016-11-03 正配君 正配商城

发动机作为装载机的动力元件,它的正常与否显得尤为重要,只有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才能使用更长时间,同时也能保持柴油的充分燃烧,提高经济性,也利于环保。

柴油机总成(点击图片可进入购买页面)

柴油发动机正常工作时,排气的颜色为无色或是淡灰色,在出现一些故障时,可能会出现冒白烟、蓝烟或是黑烟的情况,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发动机冒白烟的原因。

一、柴油含水量高

在柴油品质不高或是油水分离器功能失效的情况下,进入发动机的柴油中往往会含有部分水分,这部分水分随着柴油喷入气缸后形成了不均匀的燃油混合气体,在气缸压缩燃烧后产生大量的未燃烃及水蒸气,使得排气的颜色为白色。

司能柴油机油(点击图片可进入购买页面)

这种情况产生的白烟解决方法为使用品质有保障的油品,同时使用有效的油水分离器,每天早上发动机启动前检查油水分离器,并及时排除水分。

二、喷油器故障

发动机正常工作情况下,燃油以雾化的状态喷入气缸,在喷油器出现故障后,燃油可能是以油滴的方式进入气缸,在压缩的过程中,气缸内燃油混合气体不均匀,使得做功过程燃油燃烧不充分,排气中存在大量未燃烃及水蒸气。

喷油嘴

出现此种状况时需先确定哪些气缸的喷油嘴出现故障,可采用逐缸断缸的方法排除故障的喷油嘴,及时更换。

三、个别气缸不燃烧

当有气缸不工作时,这个气缸喷油嘴还是会喷油的,该气缸内的燃油混合气体经过压缩温度升高后可能变为燃油蒸汽,导致在排气时出现白烟,这种情况下产生白烟往往会伴随着发动机功率下降,动力减弱。

排除此类故障也可以使用逐缸断缸法,确定某个或是某几个气缸不燃烧,再进行下一步不燃烧原因的排查。

四、冷却液进入气缸

冷却液进入气缸也会使得排气产生白烟,原理跟燃油中水分过多一样,冷却液进入气缸可能是由于缸套有裂纹或是缸垫损坏,高温高压的冷却液进入气缸后经过高温高压,在排气时就形成白色的水蒸气。

气缸套(点击图片可进入购买页面)

同时,可以检查发动机的机油是否增加来判断是否是冷却液进入气缸,确认冷却液进入后需对发动机进行检查维修,更换损坏的缸套或是缸垫。

五、供油提前角调节不当

供油提前角过小时,活塞运行到气缸上止点前喷油嘴喷入的燃油过少,预混合气体量减少,混合气体燃烧速度降低且燃烧结束时间晚,形成了大量的水汽烟雾。

当供油过晚时,部分燃油未燃烧就被排除,形成柴油蒸汽,排气就变成白色。

由于供油提前角调节不当产生白烟需对发动机的供油提前角进行重新调节,需根据凸轮轴齿轮刻度进行正时调节。

发动机正时系统简图

此外,在发动机温度过低时,也有可能出现排气冒白烟的状况,这是由于低温下部分柴油未燃烧变成油蒸汽从排气口排出,产生白烟。

对于白烟成分的判断,可以使用物体靠近排气口,观察是否出现水珠,如果出现水珠表示有水进入了气缸,可能是柴油含水量高也可能是冷却液进入气缸。如果未出现水珠,则白烟成分应该为未燃烃类或是柴油蒸汽。

在冬季或是气温低的时候,一些发动机可能在刚启动时冒冒烟,待启动后冒白烟状况消失,这是由于刚启动时发动机温度过低,燃油在喷入气缸后未燃烧形成燃油蒸汽被排出形成白烟,这属于正常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