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个忙,XGB

楼主(2016-11-03):
XGB的PLC我刚接触 ,圆口的用什么编程电缆,我用转的232没通上,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解决了,不是原厂线接线柱对应的不一样

网友A(2017-06-25):
用古董鼠标插头改造!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2017-08-23):
RS232C,网购一条

网友B:
RS232C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2018-01-31):
某宝很多,一搜一大片

网友D(2018-08-17):
rs232c,这个可以用

网友E(2018-10-06):
请用专用的数据夏娜

网友F:
可以上淘宝买一根,这种下载线最好不要中间转换。

网友G(2018-11-21):
引用 网友D:
rs232c,这个可以用

网友H(2019-07-08):
自己做一个,电脑端口用的是235脚plc口是623脚对应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