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A2-M系列伺服有模拟电压控制吗?

楼主(2016-11-03):
有人用过台达伺服驱动吗?欲购买台达ASDA-A2-M系列伺服,用0-10v电压进行速度控制。但是厂家型录上显示没有模拟电压控制功能

网友A:
可以用电压控制,V-REF接脚就是,

网友A:
你用速度控制的话没必要选-M的伺服

楼主:
谢谢,-M型的是网络型的有CANopen接口,有位置控制的脉冲输入,应该也有速度控制的电压输入,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