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怎么用TCP口发数据到电脑

楼主(2016-11-03):
现在想用触摸屏通过网线发送数据到电脑  这应该怎么实现

求助大神啊

网友A(2019-01-10):
这要看你的设备驱动选的是不是tcp,而且tcp是采用ip地址通讯的,如果是串口设备驱动就只能通过232/485传输,不同的驱动不同的传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