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剩余电量编程方法

楼主(2016-11-03):
在做一个电池管理的系统  需要监控剩余电量  因为是在车上  有可能断电  需要能记忆电量,目前可以测量电流 电压 时间 用Q=Q-IT的方法显示  但是断电时不能记忆  求大神教导

网友A(2017-02-16):
请问解决了吗?

你这个可以将Q的变量设置成存盘模式(每隔多长时间存一次数据)可以实现记忆电量,然后可以将总电量Q作为基准然后用当前剩余电量与之坐标幺化,再将标幺值链接到百分比填充构件当中,即可显示剩余电量。

其实也可以构件与脚本程序结合起来实现,更简单吧,不难的。

希望对你有帮助,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