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发电机组健康云

楼主(2016-11-04):
柴油发电机组健康云

    柴油发电机组是一种独立的发电设备,系指以柴油等为燃料,以柴油机为原动机带动发电机发电的动力机械。整套机组一般由柴油机、发电机、控制箱、燃油箱、起动和控制用蓄电瓶、保护装置、应急柜等部件组成。整体可以固定在基础上,定位使用,亦可装在拖车上,供移动使用。 柴油发电机组属非连续运行发电设备,若连续运行超过12h,其输出功率将低于额定功率约90%。

现有的发电机组控制器无法监测机组的性能,导致机组存在带病工作,最后导致严重故障的现象。比如:机组在负载变化时转速或电压响应慢,频率或电压波动大,导致负载受到严重冲击,甚至影响安全生产。而云服务器虽然可以接收采集到的机组数据并做性能分析计算,但在现有的网络速度下,特别是在2G、3G网络下仍无法实现一台服务器同时为上百台发电机组做实时数据记录、故障诊断、性能分析、潜在故障的发现等工作,因为任何的网络不稳定性,都会影响到实时数据的传输,最终造成数据不完整,无法正常分析的问题。

发电机组健康云平可以在线监测管理机组的运行情况,三大核心优势 它不仅可以实时为您监测机组的运营状况,还可以远程操控机组,远程健康诊断,远程故障分析,历史信息记录,及时发现初期故障并提醒用户做好预防。让你知道你的机组哪里出了问题,能不能正常工作,为您减少不必要的损失,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的耗费。

一,诊断操作
、检查蓄电池接线是否正确
、检查负载线接线是否正确
ƒ、检查机油及冷却水是否处于规定的液面
④、检查燃油是否接通
⑤、查看空气开关状态(必须处于断开位置)
手动开机,停机步骤
⑥、将柴油机机旁箱或机组控制屏上的电源转制开关(钥匙)转到接通位
⑦、启动柴油机,查看各电气仪表或控制器是否正常,机组是否有异响
⑧、柴油机怠速运转一段时间(水温接近40℃左右)后升到稳定转速(高速)
⑨、检查机组电压、频率是否正确
⑩、注意观察各工作状态灯及油压,水温是否正常,机组是否有异响
注意事项:
若机组长期停机不用,应将蓄电池电源线断开
3、若环境温度低于5℃,停机后应将冷却水放尽或--在冷却水中添加防冻液
4、在机组运行中经常检查各系统状态是否正常,建议每小时记录一次各仪表参数
5、机组刚停机时,切勿打开水箱盖,否则冷却水会喷出造成烫伤

     上述专业的分析,源于发电机组厂家的经验,但用户大部分由于非专业维护,对于故障发生之后,通常很难排除所有故障,依赖于厂家的售后服务队伍,而对于厂家来说,售后服务的就近布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二,诊断分析

通过健康云,诊断过流保护停机的故障原因

  当发电机组出现过流保护停机时,需要了解故障保护瞬间的各种数据,在过往,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故障已经发生并已停机,如何穿越呢?力可赛的黑匣子技术让您可以精确展现每一秒:

 从上图表的第17个数据点,我们可以看到:

★ 发电的线电压 = 393.4VAC

★ 励磁电压 = 34.4VDC

★ 负载电流L1 = 183.7A

★ 负载电流L1 = 182.1A

★ 负载电流L1 = 170.2A

★ 负载功率 = 122.2KW

  从上图表中可以分析出:在加大负载后,负载电流开始上升,功率达到122.2KW,而机组的额定功率是100KW,超过22.2KW,且持续时间达到9秒,因此引起控制器的过流保护动作。另外,从曲线可以看到不是短路引起的保护动作,因此可以建议客户以后要注意,不要过载使用。

三、诊断维护

1、每天保养:

检查柴油发电机工作日报
检查柴油发电机:机油平面,冷却液平面。
ƒ日检柴油发电机有无损坏、掺漏,皮带是否松弛或磨损。
2、每周保养:
重复每日的A级柴油发电机检查。
检查空气滤清器,清洁或更换空气滤清器芯子。
ƒ放出燃油箱及燃油滤清器中的水或沉积物。
④、检查水过滤器
⑤、检查起动蓄电池
⑥、起动柴油发电机并检查有无影响。
⑦、用空气及清水冼冷却器前后端的散热片。

宗上所述都是根据有经验的使用厂家总结,而柴油发电机健康云平台每天实时采集现场每台发电机组的运行数据信息,自动进行数据分析和存储,及时预警故障状态,实时为发电机组做健康监测,远程故障诊断分析,分析潜在故障,早期故障预防、初期故障诊断。为用户提供简单、便捷、效率的服务。

四、诊断价值

1、集中监测用户使用情况,提升工作效率

    使用柴油发电机云服务系统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PC端、手机APP或其它移动终端,手机短信等多渠道对油机进行监控,操作非常方便,快捷,实现工作效率至少提升了85%以上。力可赛无线数据采集器5分钟就可以巡检扫描1000台发电机,极大提高发电机管理工作效率,节省现场看机的成本;

2、节省维护和管理成本

当机组发生故障时,提供详细的故障发生瞬间的机组信息,再现故障场景,为发电机维修提供科学的依据。可针对性带好工具或物料,减少维护往返现场的次数,节省维护费用。对有些简单故障,可指导用户自己快速解决或给出临时解决方案。

专家级的健康诊断技术,提前发现机组的潜在故障,提醒用户做好检修工作,减少机组运行的故障几率,同时延长机组的使用寿命。

3、数据自动统计,轻松管理

    自动统计用户的运行使用数据,提醒用户做好维护保养。

    自动记录每次的发电时长,油耗。自动记录油料增减,可以自动导出数据报表。

4、实时监测用户使用情况,及时阻止不当操作,减少机组损耗

机组超负荷工作

     实时监测机组的负载情况,当机组过载时,记录过载信息并同时推送信息给监测者,以便提醒用户注意使用。

机组出现警告后被继续不当使用

     当监测到机组出现高水温或低油压以及其它警告信息时,及时提醒用户,做好相关纠正工作。

5、自动维护提醒及定时训练,延长机组使用寿命

    根据机组运行时间、油耗,自动提醒维护人员维护,延长了使用寿命,保障机组处于良好的备用状态。

6、安全可靠

控制器对机组分不同权限管理,避免误操作,损坏机组或人员伤亡。

随时随地监控机组的机油压力、机箱温度、燃油、电参量等情况。当压力、机箱温度过高就会自动告警,提前防范发电机自燃,引发火灾等事故的发生,降低了事故存在的风险。

7、可以解决客户恶意拖欠租赁费用发生

     一旦与客户发生重大矛盾或恶意拖欠费用的情况,系统可以远程启停发电机组,锁住机组启动,减少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