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C2如何备份到usb

楼主(2016-11-04):
库卡C2如何备份到usb

网友A:
可以在示教器上完成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示教器上完成操作

具体点,我是C2老系统

网友B(2017-03-08):
在控制器上插入U盘,之后在示教器上选择文件-----备份-----控制器USB----点击是就OK了

网友C(2018-03-15):
备份后会保存在D盘,拷走就可以了。

还是你想做镜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