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科MT4532TE和西门子200通讯不上

楼主(2016-11-04):
手头有一个步科的人机界面MT4532TE,想于西门子的PLC200做一个通讯,设计只要求人机界面读取PLC数据即可,但是程序写完下载到触摸屏上后,总是通讯不上,现场是用RS485-2跟触摸屏的COM0口通讯,通讯参数都根据通讯手册还有变成用户手册设置好了,可还是通讯不上,求助有什么地方出现错误了?怎么才能通讯上?

网友A:
人机里选择偶校验…,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机里选择偶校验…,呵呵呵

我的PLC程序里面参数应该是数据位8 停止位1 无校验的。因为室内有中控DCS跟室外的PLC通讯,我从DCS组态里面查看通讯参数是这样的。不过我改成偶校验试过,也还是通讯不上。

网友B(2017-07-18):
你的通讯电缆可能有问题

网友C:
感觉没有选择PLC类型………………

网友D(2017-12-02):
第一次使用步科的触摸屏,向各位学习

网友E:
还在学习组态软件呢 向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