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MART200模拟量处理

楼主(2016-11-04):
下载了好几个模拟量处理库都不能用,跳动厉害,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首先测量输入模拟量信号是否波动厉害,只有输入信号变化不剧烈才行

网友B:
确实波动厉害,但范围不大

网友C:
    那是不是你现场的模拟量传感器有干扰或是模拟量传感器自身的原因 ?

网友D:
滤波时间太快,试着改小一点

网友E:
波动时间很快,先看输入信号是否稳定,输入信号不会有波动,那应该是信号干扰的问题,

网友F:
是否使用了屏蔽电缆,屏蔽电缆是否接地,可也检查一下。

网友G:
什么传感器?输入信号是否稳定?有无接屏蔽?

网友H(2017-01-01):
这种问题太宽泛了,你n种原因 你自己意义排除吧

网友I:
200SMART的库软件就是200的模拟量库软件,使用这么多年都没有问题,证明库软件还是经得住考验的,楼主的问题与现场环境和硬件有很大的问题,还还差差呗

网友J(2018-06-26):
手机传图 ▼

说明
手机上传单次不超过20张,每张图片大小不超过20M,总大小不超过20

网友K(2018-09-20):
不知道,在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