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PLC与proface通讯求助

楼主(2016-11-04):
最近在学习三菱PLC Q系列产品的使用,自己搭建了一个小平台玩玩现在遇到个问题,大神们给点帮助啊。。。我想实现Q系列以太网模块跟PROFACE触摸屏通过一根网线直连。实现proface和plc的实时通讯。

查找了好多教程,也设置好了内部网络参数,但是触摸屏上面始终显示PLC COMM ERROR.求救,求救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回帖啊,我自己顶上去,顶上去

楼主:
怎么没有人来回帖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通过集线器或者直接连都可以!

PLC端IP地址不要和触摸屏端地址设置一样就行!还有站号也不能重复!

楼主:
对: zhangwanpo 通过集线器或者直接连都可以!PLC端IP地址不要和触摸... 内容的回复!大神,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求教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回复。有需要的同志,可以联系我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

楼主(2017-01-03):
GP2400系列触摸屏,IP 设定有两处,这两处IP设置为一样,但端口号是不同的呢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说一下!!!!!

网友C(2018-01-11):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回复。有需要的同志,可以联系我

怎么解决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吗,我的7242764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