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模干扰,共模干扰的产生及抑制方法

楼主(2016-11-04):
    仪表在工业生产的现场使用的条件常常是很复杂的。被测量的参数又往往被转换成微弱的低电平电压信号,并通过长距离传输至二次表或者计算机系统。因此除了有用的信号外,经常会出现一些与被测信号无关的电压或电流存在。这种无关的电压或电流信号我们称之为“干扰”(也叫噪声)。

    干扰的来源有很多种,通常我们所说的干扰是电气的干扰,但是在广义上热噪声、温度效应、化学效应、振动等都可能给测量带来影响,产生干扰。在测量过程中,如果不能排除这些干扰的影响,仪表就不能够正常的工作。

    根据仪表输入端干扰的作用方式,可分为串模干扰和共模干扰。串模干扰是指叠加在被测信号上的干扰;共模干扰是加在仪表任一输入端与地之间的干扰。

    干扰来自于干扰源,它们在仪表内外都可能存在。在仪表外部,一些大功率的用电设备以及电力设备都可能成为干扰源,而在仪表内部的电源变压器、机电器、开关以及电源线等也均可能成为干扰源

1)串模干扰的抑制

串模干扰与被测信号所处的地位相同,因此一旦产生串模干扰,就不容易消除。所以应当首先防止它的产生。防止串模干扰的措施一般有以下这些:

    信号导线的扭绞。由于把信号导线扭绞在一起能使信号回路包围的面积大为减少,而且是两根信号导线到干扰源的距离能大致相等,分布电容也能大致相同,所以能使由磁场和电场通过感应耦合进入回路的串模干扰大为减小。

    屏蔽。为了防止电场的干扰,可以把信号导线用金属包起来。通常的做法是在导线外包一层金属网(或者铁磁材料),外套绝缘层。屏蔽的目的就是隔断“场”的耦合,抑制各种“场”的干扰。

屏蔽层需要接地,才能够防止干扰。

    滤波。对于变化速度很慢的直流信号,可以在仪表的输入端加入滤波电路,以使混杂于信号的干扰衰减到最小。但是在实际的工程设计中,这种方法一般很少用,通常,这一点在仪表的电路设计过程中就已经考虑了。

    以上的几种方法是主要是针对与不可避免的干扰场形成后的被动抑制措施,但是在实际过程中,我们应当尽量避免干扰场的形成。譬如注意将信号导线远离动力线;合理布线,减少杂散磁场的产生;对变压器等电器元件加以磁屏蔽等等,采取主动隔离的措施。

2)共模干扰的抑制

    由于仪表系统信号多为低电平,因此,共模干扰也会使仪表信号产生畸变,带来各种测量的错误。防止共模干扰通常采取的措施如下:

    接地。通常仪表和信号源外壳为安全起见都接大地,保持零电位。信号源电路以及仪表系统也需要稳定接地。但是如果接地方式不恰当,将形成地回路导入干扰。两点接地,由于存在地电位差,因此产生共模干扰。因此,通常,仪表回路采用在系统处单点接地。但是事实上,信号源侧对地不可能绝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可能彻底的消除地电位差引进的干扰。所以为了提高仪表的抗干扰能力,通常在低电平测量仪表中都把二次仪表“浮地”,也就是将二次仪表与地绝缘。以切断共模干扰电压的泄漏途径,使干扰无法进入。在实际应用中,我们通常将屏蔽和接地结合起来应用,往往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干扰问题。如果将屏蔽层在信号侧与仪表侧均接地,则地电位差会通过屏蔽层形成回路,由于地电阻通常比屏蔽层的电阻小的多,所以在屏蔽层上就会形成电位梯度,并通过屏蔽层与信号导线间的分布电容耦合到信号电路中去,因此屏蔽层也必须一点接地。并且,信号导线屏蔽层接地应与系统接地同侧。

    事实上,由于二次仪表的外壳为了安全,是需要接地的。而仪表的输入端与外壳之间一定存在分布电容和漏阻抗,因此,浮地不可能把泄漏途径完全切断,因此,必要的时候,通常采用的是双层屏蔽浮地保护。也就是在在仪表的外壳内部再套一个内屏蔽罩,内屏蔽罩与信号输入端已经外壳之间均不做电气连接,内屏蔽层引出一条导线与信号导线的屏蔽层相连接,而信号线的屏蔽在信号源处一点接地,这样使仪表的输入保护屏蔽及信号屏蔽对信号源稳定起来,处于等电位状态。可以大大的提高仪表抗干扰的能力。即便这样,其实也是存在一定的泄漏电流的,但是,抑制干扰的措施就是为了让干扰信号强度降低至相对与实际信号强度来说可忽略的程度。

    另外,经常采用的抗干扰措施还有隔离,也是通过阻止干扰回路的形成来抑制干扰。这些方法的作用是叠加的。通常,我们会采取其中的一种或几种方法来提高信号测量的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