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调试问题

楼主(2016-11-04):
现在 是 想用 定位完成  的功能

将 DO2+ 接线到 PLC输入  X22

DO2-  接线到 外接24—

将参数  P2-19 调试到 105

相关的参数P1-54 用的默认指

用的三菱的PLC  我用的 DDRVA 指令     指令完成之后    X22 什么时候有输出? 输出多长时间?

网友A:
定位完成不用外接线这么麻烦的,用特殊继电器M8029来判断即可,每次定位完成M8029会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你可以利用这个置位一个普通中间继电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位完成不用外接线这么麻烦的,用特殊继电器M8029来...

目的是 让直流脉冲减少到 到位范围内  电机停止后  再 驱动下一条指令

可是我取不到信号 ,明明已经参数设置过,接线也没问题。找不到原因。

楼主:
已经解决,结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