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欧姆龙plccp1l怎么实现socket发送我在电脑上用c++写了个接收的

楼主(2016-11-04):
请问 欧姆龙plc cp1l 怎么实现socket发送 我在电脑上用c++写了个接收的

谢谢!

网友A(2017-11-27):
前辈。你这个程序做出来了吗?我现在也想问下怎么通讯

网友B(2018-03-08):
应该直接在上位机程序根据FINS协议,发送一个命令帧,PLC会自动回复一个命令,你直接用上位机接收后解析这个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C(2018-05-18):
直接在上位机程序根据FINS协议,发送一个命令帧,PLC会自动回复一个命令,你直接用上位机接收后解析这个命令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