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这个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6-11-04):
比如一个220V或24V灯泡,怎样让这个坏了反馈到PLC报警!~就比如汽车的车灯坏了,报警会显示在行车电脑上!~但是灯泡只有一个电源,没反馈信号线,它是怎么实现报警的,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A:
应该有检测灯光的传感器吧

网友B:
通过测量电流的方式可以解决的!

网友C:
加个光强度传感器就可以了

网友D:
加个光敏开关就可以,亮度选择光源匹配范围

网友E:
这太简单了  把控制灯的输出点被串到plc输入点 按上灯开关而而串到plc输入点没有收到信号  即灯坏了

网友F:
灯泡坏了,还有电流么?

网友G:
在灯泡线路中串一个电流继电器可以完成。

网友H:
以前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确实PLC不好实现 可以加电流互感器、变送器接PLC的AI 一个总的足够 然后根据DO和电流变化判断灯是否损坏 这样成本较高 或者在继电器触点上并联一个继电器 在关灯的状态下可以检测出电灯是否损坏(只限于热电阻丝形似的电灯)

网友I:
很简单,在PLC输出负载回路上加个电流检测模块,根据负载大小的电流值,输出开关信号,将此信号送入PLC,告诉它输出负载工作是否正常,电流检测模块也可自已制作,在灯泡回路中串两个正反向并联的二极管,注意电流值要足够大,取二极管上的压降,送到光耦输入端,

将光耦输出送PLC,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在灯泡线路中串一个电流继电器可以完成。

网友K:
把灯泡的正极的电线穿过一个电流互感器。把电流互感器的数值输入到PLC的模拟量模块,PLC的电源接通后,采集到电流就表明灯泡是好的,没有电流输入就是坏的

网友L:
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霍尔

网友M:
长见识了,看来解决的办法挺多的啊

网友N:
 在灯泡线路中串一个电流继电器可以完成。,这个办法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