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森兰变频器SB12电流不稳

楼主(2016-11-04):
一台森兰变频器SB12低速电流比较稳,中速,高速度电流就不稳了,上下摆动,用钳形表测也不稳。但是频率是稳定的,测电压三项是一样的。请师傅指点

网友A:
需要确认中速,高速时的负载波动么,有可能是跟负载有关

网友A:
带的什么负载,需要确认中速,高速时的负载波动么,有可能是跟负载有关

楼主:
电机负载全部脱开了,空试的。

楼主:
变频器交换过,确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从哪里查呀,大滤波电容电压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