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2系列模拟量模块求助

楼主(2016-11-04):
各位前辈,我刚用台达PLC不久,现在有一问题,主机是ES2系列的,配了一块DVP4AD_E2和一块DVP4TC_E2模块,运行后,模块上都有数值,程序也能读取这些数值,但是模块上的错误红灯一直闪烁,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模块中应该有错误代码,读出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中应该有错误代码,读出看看

CR#40禁止设定值变更是什么意思?出厂值H0000,这是什么意思?如何更改允许/禁止设定值变更?

网友B:
是不是有通道被配置成4--20mA,而实际没有接线?这样模块就会报警。可以把不用的通道关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有通道被配置成4--20mA,而实际没有接线?这样模块就会报警。可以把不用的通道关闭。

热电偶模块,四个通道都配置了,也都接了线,数值也有,报警灯闪烁,明天去看能不能读出报警信息,究竟什么报错,我是怀疑台达PLC有没有硬件版本升级不匹配这样说法

网友C(2017-08-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希望有人能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