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界面是怎样做出来的?

楼主(2016-11-04):
大家好:这是一套设备上昆仑通泰屏和PLC控制温度的一个界面,请问这个界面是用MCGS做的吗?没有看到里怎样做表格呀!谢谢!

网友A:
如图示,插入自由表格即可!

网友B:
楼上一针见血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一针见血啊!

承让,只是碰巧用过而已,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

    但表格中达到某个温度的时刻是怎么记录下来的呢?如那个00时35分01秒恒温开始,5时5分02秒恒温结束!

网友C:
对: HYSDYING 谢谢各位!    但表格中达到某个温度的时刻是怎么记录... 内容

这个要连接传感器,经过数据处理后就可以显示了

网友D:
mcgs里面可以做出来的,多研究一下就好了

楼主:
谢谢!

如果是用自由表格做,怎样填表格呢?

用报警做,又不是这样的表格格式。

还是能用历史记录表做呢,好像也不是这样的格式!

网友E:
它有个图框工具,可以在属性里设置输出或者输入属性,这样就可以添加你要输出或者输入的数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它有个图框工具,可以在属性里设置输出或者输入属性,这样...

谢谢指导!我看看!

网友F(2017-11-17):
引用 网友A:
如图示,插入自由表格即可!

非常6,

网友G(2019-03-12):
学习了,高手到处有,远比楼主牛逼,嘎哈。

网友H:
用循环策略啊,配合传感器温度实时检测变量值,然后记录下超过某个温度点,当时的系统时间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I(2019-04-18):
策略这个东西真不太会用啊

网友J(2019-09-14):
引用 网友A:
如图示,插入自由表格即可!

网友J:
引用 网友H:
用循环策略啊,配合传感器温度实时检测变量值,然后记录下...

恩,用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