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VA指令的一点应用问题

楼主(2016-11-05):
 我使用的是 DDRVA 指令
DDRVA D272 D270  Y0  Y3

DMOV K140000 D272
为啥 我 的 D272 显示的 是 131072 (这个值是 我伺服的 电子齿轮分子)

网友A:
建议楼主的脉冲频率不要发的太大,截图最后一行写的不是10-100000吗?我一般频率都设定为1000-20000这个区间的,你为什么要设置140000这么高的频率呢?想不通

网友B:
反正我的频率不超过80K,一般最高选用50K,楼主发送140K频率,你的CPU支持吗?

还有D272数据,你看一下后面程序是否还有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的频率不超过80K,一般最高选用50K,楼主发送...

我用的三菱FX3U 的PLC

我发的 D272是  脉冲数量

网友B:
自己看手册:实际三菱FX全系列,除了单独的定位模块,本体最高就是100K频率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看手册:实际三菱FX全系列,除了单独的定位模块,本...

网友C:
人家明明是 D272 为什么楼上说的全是D 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