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各位师傅,有关伺服电机的启动速!~

楼主(2016-11-05):
伺服电机从静止到启动到预设速度,这个启动提速过程时间除了和加减速时间有关外,还和哪些东西有关,谢谢各位老师!~

网友A:
加速度,减速度!!!!!!!!

网友B:
估计还跟有爬行速度,

网友C:
和负载有关系。如果负载重,没有按设定速度上升,伺服会报警。

网友D:
还有Jerk,俗称加加速

网友E:
有的伺服电机驱动器还需要设定惯量系数

网友F:
还有初始速度,我一般初始速度放到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