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电种类和触电电流和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楼主(2016-11-05):
一、触电的种类
    大部分触电事故为单相触电,是指人体某一部分接触了带电物体,致使电流流过人体叫做触电。触电人体被电流伤害,所造成人体伤害的情况,按其性质的不同可分为电击和电伤两类。

1.电击
    电击是指电流流过人体内部器官(例如心、肺和大脑等)所造成的内伤,破坏了人体的心肺部以及神经系统的正常工作,甚至危及人的生命。触电死亡事故多数是由电击所致。
    电击伤人的程度,要根据流过人体电流的大小、通电时间的长短、电流的途径与频率以及触电者本身的情况而决定。电流通过心脏与大脑时最危险,通电时间愈长,危险性愈大。

    2.电伤
    电伤也叫电灼,是指由电流的热效应、化学效应或机械效应对人体造成的伤害。电伤常发生在人体的外部,例如电弧的灼伤、电流通过人体的某一局部使该局部受伤,在肌体上留下伤痕、通电金属在大电流下熔化飞溅而使皮肤遭受伤害等。
    二、触电电流和电压对人体的伤害
    人体触电后,电流和电压对人体会产生各种不同的伤害甚至使人丧失生命。以下主要因素对触电后果起着重大影响。
    1.电流大小与伤害
    电流是触电伤害的直接因素。当电流通过人体的时候,根据电流的大小不同,人体的感受和所受到的危害程度也不同。若流过人体的电流为20毫安(mA),人即麻痹难受,几乎自己不能摆脱,特别是人手触电,肌肉收缩反而握紧带电物体,有发生灼伤的可能。如果流过人体的电流为50毫安,人的呼吸器官会发生麻痹,以致造成死亡。家庭用电一盏25瓦的白炽灯,灯泡流过的电流为114毫安,如果流过人体,就足以致人死命。

2.电压高低与伤害
    触电后电压愈高,流过人体的电流就愈大,接触电压高,使皮肤破裂,降低了人体的电阻,通过人体的电流随之加大。相反,电压愈低,流过人体的电流也就愈小。
    家庭的供电电压一般为220伏(V),人触电后相当触电时间与伤害
    电流作用于人体的时间愈长,人体电阻愈小,则通过人体的电流愈大,对人体的伤害就愈严重。如工频50毫安交流电,如果作用时间不长,还不至于死亡;若持续数10秒(s),必然引起心脏室颤,心脏停止跳动而致死。

3.电流通过人体的途径
    由于人体的触电部位不同,电流流过人体的途径亦不同,所通过的途径和触电的结果有密切关系。电流通过头部使人昏迷,通过脊髓可能导致肢体瘫痪,若通过心脏、呼吸系统和中枢神经,可导致精神失常、心跳停止、血循环中断。可见,电流通过心脏和呼吸系统,最容易导致触电死亡。
    4、人体电阻的大小与伤害
    人体电阻就是电流通过人体时,人体对电流的阻力。人体各部分的有机组织不同,电阻的大小也不同。如皮肤、脂肪、骨路、神经的电阻比较大,其中皮肤表面的角质外层电阻最大,而肌肉、血液的电阻比较小。人体的电阻愈大,触电后流过人体的电流就愈小,因而危险也就愈小。人体电阻不是一个不变的常数,接触电压愈高,人体电阻小;接触带电导体时间愈长,人体电阻也愈小。
    5、电流的种类、频率与伤害
    交流电频率愈高(如大于200赫),由于电流途径有趋肤效应,很少通过人体心脏部位,只能造成灼伤而不会有生命危险,而日常用的电源多是频率为50赫的(工频)交流电,频率较低,对人体触电造成的危害最为严重。

网友A:
分享细节,学习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