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安装方法及有关注意事项

楼主(2016-11-05):
1、安装前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检查产品是否符合使用要求,记住安装要点,做好准备工作。

2、注意介质的洁净度,如果介质内混有尘垢,杂质等妨碍电磁阀的正常工作,管道中应装过滤阀滤网≥60目。

3、电磁阀不宜装在管道低凹处,装在容器的排出管道中,注意不可自容器底部引出,而应装在容器底部稍上位置。

4、如果介质会起水锤现象,那么应该选用具防水锤功能的电磁阀或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5、蒸汽用电磁阀入口侧应装有疏水阀,该处接管应倾斜。

6、校对铭牌所标参数与所选用产品的参数是否一致,电源电压应满足额定电压电压波动范围:交流+10%~-15%,直流+10%~-10%,平时线圈组件不宜拆开。

7、电磁阀接管之前用0.3MPa的压力对管道冲洗,把管道中的金属粉末及密封材料残留物,锈垢等清除。

8、电磁阀一般是定向的,不可装反,通常在阀体上用“→”指出介质流动方向,安装时要依照“→”指示的方向安装但是本公司可能有时在真空管路或特殊情况下会有提议反装除外。

9、要确认一下,电磁阀本身及它与接管连接处是否有泄露。

10、对线圈引出线的连接要核对,特别是三根引出线的场合。

11、连接于电磁阀的电器元件,如继电器、开关和接触器等。开阀时触点不应振动,否则工作将不可靠,并影响其电磁阀寿命。

12、电气回路要接入相应的保险线,作为电气回路的保护。

13、电磁阀安装处应有一定的预留空间,以便日常保养与定期维修。

14、安装时用扳手或管钳固定好阀体,再拧上接管,千万不可将力作用在电磁线圈组件上而引起变形,使电磁阀难以正常工作。

15、在管道刚性不足,或有水锤现象的情况下,请把阀前后接管用支架固定好。

16、在冰冻场所使用时,须用隔热材料对管道加以保护或在管道上设置加热器。

17、安装姿势:一般电磁阀的电磁线圈部件应竖直向上,竖直安装在水平于地面的管道,如果受空间限制或工况要求必须按侧立如楼房下水道似的管路或倒立安装的,请在选型订货时提出。有些产品有特别规定,请按说明书安装。

18、接管时注意,密封材料不可使用过量。如螺纹连接时,接管螺纹应保持在有效长度内,并在端部半螺距处用锉刀倒棱,自端部起2牙处开始缠绕密封带,不然过量的密封带或粘结剂将进入电磁阀的内腔,而发生妨碍正常动作的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