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的端口接线图

楼主(2016-11-05):
各位神仙,有没有发现FX2N-128MR的端口接线图,它的输入端有没有S/S端,输入端的两个0V和24V怎么接,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输入端的0V和24V不用再加外部电源的,这个电源是给外部感应器供电用的?别搞混了,你再外接电源的话会把plc爆掉的。三菱plc不同于其他plc的地方,内部有电源转换装置,将AC220转换成DC24V,所以输入端的24V是不需要再接电的

网友A:
也就是说如果你采用两线感应器的话,感应器的公共端接0V,信号线接X口即可,如果采用三线感应器的话,感应器的24V和0V分别接plc输入端的24V和0V(或是用外部电源的24V和0V,但是外部电源的0V要和plc的0V连接在一起),信号线接X口

网友B:
三菱FX3**以前的小型PLC,输入信号内部公共端已经与24V连接,外部直接与PLC的0V端就是信号有效!!FX3**系列的才有S/S这个输入信号公共端子,有这个端子的PLC可以接成24V有效或者0V有效,适合于不同信号电平的传感器

楼主:
回复内容:好的,万分感谢。那输入端为什么有两个24V和两个0V,是不是一对的24V\0V,不用用,你有没有具体的连线图,让我参考下,真的万分感谢。

楼主:
是两个的24V和两个的COM,是不是一对的24V\COM端不用接,你有没有具体的接线图,参考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