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线测水位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6-11-05):
如题,为何只有DC24到现场,是如何传送信号的。

网友A:
            是这样接线吗?

网友A:
这种情况别叫XX传感器了,因为已经变成标准信号,应该叫XX变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接线吗?

你好,李工。原来是到现场是DC24V,接到一个电路板上,电路板有三根线输入线,测量的是2米高的位<此处内容被屏蔽>厂家说是电容试传感器<此处内容被屏蔽>,因水箱经常溢水,厂家说换成压力式测水位。

压力式接线直接把DC24接到,传感器上就能用了,比原来的确实准确了<此处内容被屏蔽>原来是80水位,一下到70,然后又到90,不稳定,现在80,79,78,正常减少了<此处内容被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接线吗?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接线吗?

是这种接线,为何也能当电源,也能当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