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复位问题(急求赐教)

楼主(2016-11-05):
公司冷却塔风机采用DCS  ABB变频器(ACS800)控制,一天电脑显示风机运行(有驱动信号),有频率无电流,电脑复位无效。电工与运行人员带手操器去现场控制柜用手操器复位变频器,能发生什么情况。

网友A:
有频率无电流证明没有输出啊,你想问什么,没看明白

一般的柜子里变频器出线会装接触器,运行前接触器吸合,如过接触器未吸合你就加载,这样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像我公司的这种状态(有运行信号,有频率,无电流),变频器复位后是否能自动启动(不用人去启动)

网友B:
你们可能设计上有些问题,可能变频器的余量小了,变频器为了自我保护,只能选择本地复位,这可以确保不发生事故。。你们应该换一个大容量的变频器看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问一下像我公司的这种状态(有运行信号,有频率...

楼主:
谢谢回复,现在的关键是有人说当时的状态(电脑上风机有运行信号,有频率,无电流)变频器复位后变频器立即就启动了(风机就运转了),有人说复位后还需在电脑上启动。以前该风机跳停后电脑上报故障(红色),去现场复位变频器后电脑故障消失,变备妥状态,运行人员可启动该风机。但那天的情况是电脑上风机有运行信号,有频率,无电流。

网友C:
复位后,运行参数需要重新设置,最好但是与说明书对照将参数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