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24空载正常,带载指示灯全灭

楼主(2016-11-06):
西门子200 PLC 224 生产过程中PLC突然中断指示灯全灭不能工作。把PLC输入点全部摘除,上电后指示灯都正常;但是把输入输出点全部接回原位,PLC上电,启动设备3分钟到半小时,PLC就会突然中断,指示灯全部熄灭。PLC指示灯熄灭后,量PLC供电电源电压220V正常,PLC面板下面端子排给外接传感器的电源电压,用万用表测量从17V很快下降到2V左右。

求各位大神大侠指教,着急处理,小弟拜谢!!!

网友A:
短路了…………,短路了,短路了

楼主:
你指的是负载部分有短路的吗?PLC空载指示灯正常。需要排查负载线路吗?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短路了,短路了

网友B:
如果外接传感器电源的24V是plc供电的话,很有可能是24V出现短路的可能!

网友C:
一个一个输入点接上,就能知道是那组输入或者输出外部有短路的了,短路造成PLC电源的输出保护。再排除那组外围故障就可以了。

楼主:
外接的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电极式液位开关是用的外部开关电源供电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接传感器电源的24V是plc供电的话,很有可能是...

楼主:
回复内容:外接的一个温度传感器和一个电极式液位开关是用的外部开关电源供电的,输入信号都是外部开关电源供电的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接传感器电源的24V是plc供电的话,很有可能是...

楼主:
回复内容:这个方法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应该,会不会有继电器,接触器之类的线圈等线路没有短路,只是线圈类线路坏了一启动设备这类线圈电路感性负载急剧增大造成电压下降导致的PLC不能正常工作了呢?因为我这现场状况不是一启动设备立马PLC就全灭不工作,都是等设备全部启动后三五分钟到半小时才会指示灯全灭PLC不工作了

引用 网友C:
一个一个输入点接上,就能知道是那组输入或者输出外部有短...

网友D:
应该是短路短路

网友E:
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关注!!

网友F:
输入点短路没有关系。。。应该是输出点有短路。。。一个个检查输出点。。。

网友G:
24V电源短路了,查找外部电路。

网友H:
1、外部器件短路导致电源保护;

2、西门子PLC的电源部分坏了,就这么简单

顺便说一句:西门子的东西最容易起火,建议不要再选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A:
短路了…………,短路了,短路了

网友J:
外部电路问题,检查一下外部电源是不是接反了。

网友K:
检查你的IO接线,应该是PLC外部接线有问题,PLC本身有个24V电源输出,这个一般情况下不会用做外部传感器的电源,一般是Open什么也不接,看一下PLC的手册IO接线吧

网友L:
估计是短路了,给我的第一印象。

网友M:
也希望知道答案。谢谢。坐等答案。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也希望知道答案。谢谢。坐等答案。

24V.短路了,重点检查24V电磁阀线圈之类的负载

网友N:
66666楼主厉害。。。。现在怎么养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B:
如果外接传感器电源的24V是plc供电的话,很有可能是...

网友P:
我遇到过这个故障,是PLC对外供电的24V电源的正极接地,比如破损碰到铁线槽等金属物。

网友Q:
可能有两种两情况

1   DC24V短路

2   DC24V开关电源容量不够

网友R:
短路,一个一个查外围吧

网友S:
24V电源短路了,查找外部电路1

网友T:
学习一下。高人挺多的,最后怎么处理好的,楼主说一下

网友U:
这是典型的短路故障,我遇见多次了,

网友Q(2016-12-08):
这是典型的24V电源容量不够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