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我安装的是博图v13软件通过USB转网口连接PLC但一直连接不上,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6-11-06):
我是一名PLC新手,要参加西门子逻辑控制比赛开始学习PLC,我使用博图v13软件进行模拟,安装博图v13的过程没有出现错误,在使用博图v13进行简单的编写(编写的过程中没有出现错误,无论是IP地址还是输入输出口都未出现错误)且未出现错误。但在编译完连接到PLC机时(我的电脑没有网线接口,只能用USB转网口转换器进行连接PLC,下图是我USB转换器的型号,转换器没有毛病),按照理论上来说是可以连接上的但就是连接不上,其他的电脑都可以连接上,下面几幅图分别是我的USB转换器型号图,。求各路大神帮帮忙

这是我的setpc/pg页面,几个连接端口的选择都选择了一遍还是无法连接上。

这是我的项目视图,里面的三项无论是连接还是里面的IP地址注意都没有问题(一位学长指导了一下,这些地方还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我选择的pg/pc接口,#3还是没有问题的,我的USB转换器是转换的三接口,接口类型的选择貌似也只有这个可以使用

楼主:
大神们,急需帮助,求助求助

网友A(2017-02-20):
神们,急需帮助,求助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