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RS1A05AA能用什么型号的电机测试?

楼主(2016-11-06):
请教各位前辈:

现在有一个RS1A05AA伺服,查不到故障,手上有一个P50B08075HXS00的三洋电机,请问能用来测试伺服吗?

网友A(2016-12-23):
RS1A05AA是50A驱动器,正确的组合电机是P50B08075D电机,其最高转速4500rpm。而RS1A03AA组合的电机是P50B08075H,其最高转速时3000rpm的。

[测试伺服]指的是什么?如果只是确认一下编码器型号是否正常,能否通过外部控制型号旋转起来,还是可以做到的。但是,由于电流,速度报警等内部参数都不正确,不能达到正确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