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V问题

楼主(2016-11-06):
大神好

VFD-V 变频器驱动主轴的,转速25000,,01-00设800

现在报警ER-39     换VE的主板后,报警消失,但是主轴转速大约只能到2000,感觉的提速,但是一直上不去,就是有加速的声音,但是马上又降到能达到的速度,目前01-00 只能设到600

请大神帮忙看看什么问题,谢谢,已经停机2个星期了,搞不定

网友A:
先将00.02设为2,再设为5577,再设为84,最后将01.00设为想要的频率

网友A:
超过工频后进入弱磁区,要降额使用

网友(2019-05-15):
引用 网友A:
超过工频后进入弱磁区,要降额使用

大神,抱歉,那年后来直接换了变频器,新注册来问了,就忘了回来找答案了,现在才看到,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