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的时候发脉冲该寄存器为零?

楼主(2016-11-06):
用台达WPLSoft2.42对ES2编程,Y0对应D1030为当前脉冲(L),为何仿真的时候发脉冲该寄存器为零?不是动态的当前脉冲数吗?期盼哪位老师予以指导。谢谢!!

网友A:
如果你使用模拟软件,那么请更换实体PLC来测试你的脉冲指令,脉冲指令在模拟软件中作为空指令NOP来模拟。

网友B:
仿真不是万能的,一般简单的开关量,四则运算可以仿真看一下效果,像脉冲和通讯类的,不建议仿真,买个实物在线监控一下效果会更好

网友C:
仿真是看不到脉冲的,只能用实物。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的指导。

网友D:
仿真不支持脉冲......

网友E(2018-07-05):
楼主,有什么资源共享一下呗,我目前正在使用ES2实现位置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