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电脑模拟软件和西门子314CPU连接

楼主(2016-11-06):
现在有电源、314CPU和I/O模块还有一条USB/MPI编程线  电脑软件是7.7的

314cpu上就只有一个串口  具体怎么用软件和CPU连接告不懂  是不是要加转换器还是适配器?

楼主:
现在只是在电脑上模拟运行  一直和plc连接起来没反应  也不报错

网友A:
你电脑上MCGS的设备设置里没选择上西门子PLC吧,看看通讯波特率之类的设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