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超声波测厚仪测量的因素

楼主(2016-11-07):
1工件表面粗糙度的过大,造成探头和接触面耦合效果差,反射回波低,甚至无法接收到回波的信号。对于表面锈蚀,耦合效果极其差的在役设备、管道等可通过砂、磨、挫等一系列方法对表面进行处理,降低粗糙度,同时也可以将氧化物以及油漆层去掉,露出金属光泽,使探头和检物通过耦合剂能达到很好的耦合效果。

2)工件曲率半径的太小,尤其是小管径测厚时,因常用探头表面为平面,与曲面接触为点接触或线接触,声强透射率低(耦合不好)。可选用7P6小管径专用探头(6mm )管材下限15mm*2mm,能较精确的测量管道等曲面材料。

3)检测面与底面不平行,声波遇到底面产生散射,探头无法接受到底波信号。

4)铸件、奥氏体钢因组织不均匀或晶粒粗大,超声波在其中穿过时产生严重的散射衰减,被散射的超声波沿着复杂的路径传播,有可能使回波湮没,造成不显示。TT100系列可选用频率较低的粗晶专用探头(2.5MHz),或选用铸铁测厚仪TT340。

5)探头接触面有一定磨损。常用测厚探头表面为丙烯树脂,长期使用会使其表面粗糙度增加,导致灵敏度下降,从而造成显示不正确。可选用500#砂纸打磨探头周边,使其平滑并保证平行度。如仍不稳定,则考虑更换探头。

6)被测物背面有大量腐蚀坑。由于被测物另一面有锈斑、腐蚀凹坑,造成声波衰减,导致读数无规则变化,在极端情况下甚至无读数。

7)被测物体(如管道)内有沉积物,当沉积物与工件声阻抗相差不大时,测厚仪显示值为壁厚加沉积物厚度,如管道内水垢与管道紧密接触。

8)当材料内部存在缺陷(如夹杂、夹层等)时,显示值明显与厚度值不符,此时可用超声波探伤仪进一步进行缺陷检测。

9)温度的影响。一般固体材料中的声速随其温度升高而降低,有试验数据表明,热态材料每增加100°C,声速下降1%。对于高温在役设备常常碰到这种情况。应选用高温专用探头(依据具体温度情况选用),切勿使用普通探头。

10)层叠材料、复合(非均质)材料。要测量未经耦合的层叠材料是不可能的,因超声波无法穿透未经耦合的空间,而且不能在复合(非均质)材料中匀速传播。对于由多层材料包扎制成的设备、工件,测厚时要特别注意,测厚仪的示值仅表示与探头接触的那层材料厚度。 (12)耦合剂的影响。耦合剂是用来排除探头和被测物体之间的空气,使超声波能有效地穿入工件达到检测目的。如果选择种类或使用方法不当,将造成误差或耦合标志闪烁,无法测量。因根据使用情况选择合适的种类,当使用在光滑材料表面时,可以使用低粘度的耦合剂;当使用在粗糙表面、垂直表面及顶表面时,应使用粘度高(如黄油)的耦合剂。高温工件应选用高温耦合剂。其次,耦合剂应适量使用,涂抹均匀,一般应将耦合剂涂在被测材料的表面,但当测量温度较高时,耦合剂应涂在探头上。

13)声速选择错误。测量工件前,根据材料种类预置其声速或根据标准块反测出声速。当用一种材料校正仪器后(常用试块为钢)又去测量另一种材料时,将产生错误的结果。要求在测量前一定要正确识别材料,选择合适声速。一般测厚仪具用反测声速功能,谓之材料声速,可在测量之前,先测出工件声速。

14)金属表面氧化物或油漆覆盖层的影响。金属表面产生的致密氧化物或油漆防腐层,虽与基体材料结合紧密,无名显界面,但声速在两种物质中的传播速度是不同的,从而造成误差,且随覆盖物厚度不同,误差大小也不同。一般测厚仪测量,需去除覆盖物。也可选用TT500进行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