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电压求助,,,,,,,,,,
你好,

楼主(2016-11-07):
富士变频器欠电压,经过测量输入端电压370V,请问采取什么方法才能解决欠电压问题?是加入稳压器,还是可以调参数?

网友A:
输入370V,报欠电压是你变频器问题。

网友B:
是啊,变频器的问题,查找原因

网友C:
查下滤波电容是否失效、变小,引起直流供电压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