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或起重机的电磁抱闸为什么都设计成通电放松,断电闸死的?

楼主(2016-11-07):
     电梯或起重机类设备都希望在断电时制动,通电时工作。另外,如设计成通电时闸死,在停电或电源故障时就不能制动。那会很危险的。

    设计讲评 电梯的两种不同的定位方法带来了两种不同的编程思路。在感应器定位的电梯控制中,程序处理的多是开关量,梯形图中出现的是大量的复杂触点的串并联连接。编程的思路也是传统的与继电接触器电路设计类似的方法。说得具体些是首先分清各类开关量的制约关系,理清控制的基本思路,在这样的基础上,分层次的完成各类信号处理,再对各类信号进行综合以实现整体的控制要求。以本章电梯为例,楼层信号、内外呼信号是两类开关量信号,它们是定向的基础。楼层信号、内外呼信号结合电梯运行中只响应同向呼唤的原则,形成停层信号的基础。而定向信号、停层信号、轿箱的位置信号又是起动、加减速的基础。编程时则应先完成楼层信号、内外呼信号、定向停层信号的综合处理,才能编制深一个层次的控制程序。而对于高速计数器定位电梯来说,编程就是数据处理为主了,无论是数据比较用于轿箱的定位,还是查表用于停层信号,或采用模糊控制获得合理的平层数据,编程都更理性、更自由、更精准,更能体现科学的思想。

网友A:
简单说一点说是,出于安全考虑的!

网友B:
道理很简单,电梯和起重机运行中突然断电,如果不抱死的话,那不知道会出多少事故,不管什么样的设备,尤其是重型设备,安全肯定是放第一位的。

网友C:
简单说一点说是,出于安全考虑的!安全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