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数据保存程序

楼主(2016-11-07):
以前一直用日系的plc,感觉数据保存很方便,有固定的断电保存寄存器,现在用s7-200感觉数据断电保存有点麻烦,需要自已写程序!现在自已写了一个断电保存程序!vw100,vw102,vw104,vw106里的数据每次改变时写入eeprom,这四个寄存器数据不是经常改变,不知道这样写是否可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不必要搞这麻烦,200有个数据区可以保存初始数据。另外可以设置断点保持区间。修改多的数据断电也会自动保持。

网友B:
200的掉电保持地址很少13个字节好像,需要更多的就要自己编程了;

网友C:
过来看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D:
SMART 200有断电保持区间,挺好用的

网友E:
我也觉得没必要搞着麻烦,内部有断电保持区,你再加这些有点多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不必要搞这麻烦,200有个数据区可以保存初始数据。另外...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