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修改表格

楼主(2016-11-07):
    我选择工具,从外部编辑,导出数据选项,设置里选择连接,然后能导出一个excel的表格,但是表格样式不是我想要的样式,我怎么能把表格样式给修改了啊(比如说能显示出线长啊,端子压接方式啊,所用线缆型号之类的),谢谢!

网友A(2016-12-20):
自己建立EXCEL模版,用###符号,然后定义每个###号的属性值就可以了。

网友B(2018-06-26):
http://pan.baidu.com/s/1hs399H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