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PLC的供电安全???请大家指点

楼主(2016-11-07):
plc对供电有那些要求,对接地有那些要求,如何提高抗电子噪声保护特性。直流接地怎么接及要求

网友A:
PLC对电源要求最低,抗干扰能力很好。交流供电范围100-240V,直流供电18-36V,因为内部有开关电源,外部供电对PLC工作没影响。

网友B:
一般在整机电源输入端加个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C:
下载一次5积分,马丹

网友D:
按说明书的要求接地即可,

网友E:
记得腾控的PLC,24V电源端被我徒弟接入36V的蓄电池组(电瓶车的),居然好当当工作了一个下午,知道我下班给他检查才发现

网友F:
看上面大家说的好像PLC电源的抵抗能力很强大,不过一般还是加上滤波器,变压器,毕竟还是PLC价格比较高。

网友G:
如果条件允许,最好使用UPS,这样即可保证PLC的用电稳定,在外部供电突然停电时,PLC还可以工作一段时间,满足工艺紧急停车需要。

如果条件不允许,那么至少要使用一个稳压隔离变压器,尽可能稳定220V的供电,此外电源的引用,要单独使用配电室的一路电源,切莫与大型电机公用一路。

网友:
PLC电源接入隔离变压器~~~

网友H:
最好加一个UPS,即使是容量小点儿也可以,主要是为了稳压,工厂的供电有时会有较大波动,可能会烧控制器。

网友I(2018-08-09):
耐特PLC供电的要求通常是,交流110~250VAC, 直流型号的  21~28VDC,接地的做法有很多种,比较复杂,需要看具体现场情况而定;最有效提高电子抗干扰能力的是加屏蔽罩,这样可以屏蔽大多数的辐射干扰,但是传到干扰是通过电导线进行传递的,无法通过屏蔽罩解决,可以通过隔离的形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