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流有刷电动机转速单闭环算法

楼主(2016-11-07):
直流有刷电动机转速单闭环算法,由于没有电流内环,所以给定不能是阶跃信号,设定的转速是以步进方式加到控制器的。

测试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不太理解的现象:

设置积分参数为0,

Kp=3.0 设定400rpm 实际转速220rpm

Kp=2.9 设定400rpm 实际转速210rpm

Kp=2.5 设定400rpm 实际转速240rpm

Kp=2.1 设定400rpm 实际转速270rpm

Kp=2.0 设定400rpm 实际转速145rpm

可以看到,

对于整数,随着Kp的增大,转速增大

对于小数,随着Kp的增大,转速降低

控制规律相反 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没有加入积分环节所以有误差,适当调节积分参数就可以使转速稳定到设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