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总线缺点

楼主(2016-11-07):
● RS485 总线的通讯容量较少,理论上最多仅容许接入32 个设备,不适于以楼宇为结点的多用户容量要求。

● RS485 总线的通讯速率低,常用波特率为9600bps。而且其速率与通讯距离有直接关系,当达到数百米以上通讯距离时,其可靠通讯速率<1200bps。

● RS485 芯片功耗较大,静态功耗达到2-3mA,工作电流(发送)达到20mA,若加上偏置电阻及终端电阻,工作电流会更大。增加了线路电压降,不利于远程布线。

● RS485 总线构成的网络只能以串行布线,不能构成星形等任意分支。串行布线对于小区实际布线设计及施工造成很大难度,不遵循串行布线规则又将大大降低通讯的稳定性。

● RS485 总线自身的电气性能决定了其在实际工程应用中稳定性较差,在多节点、长距离场合需对网络进行阻抗匹配等调试,增添工程复杂性。

● RS485 总线通常不带隔离,当网络上某一节点出现故障会导致系统整体或局部的瘫痪,而且又难以判断其故障位置。

● RS485 总线采用主机轮询方式,这样会造成以下的弊端:

1) 通信的吞吐量较低,不适用于通信量要求较大(或平均通信量较低,但呈突发式的)场合。

2) 系统较大时,实时性较差。

3) 主机不停地轮询各从机,每个从机都必须对主机的所有查询作出分析,以决定是否回应主机,势必增加各从机的系统开销。

4) 当从机之间需要进行通信时,必须通过主机,增加了从机间通信的难度及主机负担。

● RS485 总线长距离传输(1200 米以上)时一般暴露于户外,极易因为雷击等原因引入过电压。RS485收发器工作电压较低(5V 左右),其本身耐压也非常低(-7V~+12V),一旦过压引入,就会击穿损坏。通信节点受损后无法恢复,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加以保护。

RS485布线借助RS485集线器和RS485中继器可以任意布设成星型接线与树形接线。485布线规范是必须要手牵手的布线,一旦没有借助RS485集线器和RS485中继器直接布设成星型连接和树形连接,很容易造成信号反射导致总线不稳定。

很多施工方在RS485布线过程中,使用了星型接线和树形接线,有的时候整个系统非常稳定,但是有的时候则总是出现问题,又很难查找原因,一般都是由于不规范布线所引起的。

网友A:
感谢楼主的总结。。。。。

网友B(2017-03-20):
 RS485 总线 是工业上常见的总线, 大部分PLC 都带有这个。

 每一种总线都有使用的环境。

 RS485总线实现简单,成本低廉,得到广泛应用。

 据相关市场报道, 以RS485为基础的modbus总线,占工控领域总线的10%~20%。

**************************************************************

欢迎交流 : tel: 173-1779-7356

email: hiliuyj@163.com

网友C:
一般工业控制485多一些,现在用CAN的也开始普及,多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