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电涌保护器选型的原则

楼主(2016-11-07):
通讯线电涌保护器串联安装于线路上,因此在选择电涌保护器时要保证防雷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同时还要考虑电涌保护器与通信线匹配问题,所以在通信电涌保护器的选型上主要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1、工作电压的选择

通信线路电涌保护器的最高工作电压的选择,是依据数据通信线的工作电压来确定。它是选择通信防雷器的一个重要参数。但在实际应用中对不同通信线的选择没有一个公用的标准。

2、传输特性的选择

不同通信系统的传输数据速率有所不同,通信线电涌保护器安装在信号线上时,其支持的传输速率应不小于通信系统本身的传输速率,不然将导致通信中断或误码率的增加,影响通信系统的正常工作。

对于传输模拟信号的线路要考虑插入损耗应满足系统设计总插入损耗允许值的预留范围。

信号接地:如果网络采用浮地,那么就要求整个网络与地之间的绝缘电阻大于50MΩ,绝缘电阻下降后将出现干扰。这类系统通常采用机壳接地,其余电路悬地。

对于安装了通信线电涌保护器的通信系统,如出现通信中断或误码率增加等情况,其原因较为复杂,可能不是电涌保护器的原因,可以从如下几点着手检查:

(1)通信线的长度是否太长,如太长,则应考虑缩短;

(2)断点数量;

(3)连接质量;

(4)通信接头连接是否牢固。

3、接口类型的选择

通信线电涌保护器是以串联方式安装在线路上。为了匹配阻抗及保持最小的接触电阻,应该选择与通信线上同类型的接口,对于RJ、DB类型接口要注意线对配合,对于同轴接口要注意公母配合。

一般通信线电涌保护器具有四种接口类型供选择:DB接口、RJ接口(RJ45/RJ11)、coax(同轴)接口(BNC/N/SMB/L9)、CH3接口(压接口)。可以依据所要保护设备的接口类型来选择相应的防雷器来匹配。但选择对了接口后、在安装的还需要确认通信设备使用的通信脚与防雷器的保护脚相匹配,否则要在接口处更改接线即跳线。

4、保护能力的选择

标称放电电流应大于装设部位预期的最大浪涌电流。

电涌保护器的限制电压应不大于保护对象的耐压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