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各参数的作用和意义

楼主(2016-11-07):
PID各参数的作用和意义

    比例参数的作用是加快系统的响应速度,提高系统的调节精度.比例参数越大,系统的响应速度越快,系统的调节精度越高,但容易产生超调,甚至会导致系统不稳定;比例参数取值过小,则会降低调节精度,使响应速度缓慢,从而延长调节时间,使系统静态,动态特性变坏.

    积分参数的作用是消除系统的稳态误差.积分参数越大,系统的静态误差消除越快,但若过大,在响应过程的初期会产生积分饱和现象,从而引起响应过程的较大超调.若积分参数过小,将使系统静态误差难以消除,影响系统的调节精度. 系统偏差大时积分作用应减弱甚至全无,而在偏差小时则应加强(积分分离, 梯形积分,变速积分,抗积分饱和).积分系数取大了会产生超调,甚至积分饱和,取小了又迟迟不能消除静差.

    微分参数的作用是改善系统的动态特性,其作用主要是在响应过程中抑制偏差向任何方向的变化,对偏差变化进行提前预报.但微分参数过大,会使响应过程提前制动,从而延长调节时间,而且会降低系统的抗干扰性能.微分信号的引入容易引进高频干扰,在误差扰动突变时尤其显出微分项的不足.

    常用的几种PID控制算法

    积分分离PID控制算法:当被控制量与设定值偏差值较大时,取消积分作用,以免由于积分作用使系统稳定性降低,超调量增大;当被控制量接近给定值时,引入积分控制,以便消除静差,提高控制精度.

    变速积分PID控制算法:在不同误差区间,给以不同大小的积分参数.实际上,积分分离是变速积分的一个特例.

    抗积分饱和PID控制算法:在计算输出控制量时,首先判断上一时刻的输出控制量是否已超出限制范围,若超出最大限制值,则只累加负偏差,否则只累加正偏差.如此可避免控制量长时间停留在饱和区.

   不完全微分PID控制算法:对阶跃信号的控制性比较好,将微分项和上一次的值做权系数和.

    微分先行PID控制算法:在给定值频繁升降时,可避免系统振荡.

    前置滤波器法:对输入的给定值进行修正,使其不突变,相当于加一惯性延迟。

    专家PID控制算法:根据误差及其变化,分下面五种情况进行设计

    (1)当|e(k)|>M1时,说明误差的绝对值已经很大,无论误差的变化趋势如何,都应使控制器的输出达到最大或最小,使误差绝对值以最大速度减小。

    (2)当e(k)·Δe(k) 0时,说明误差在朝误差绝对值增大方向变化或误差为常值。此时,如果|e(k)| M2,说明误差也较大,应使控制器实施较强的控制作用。控制器输出为:      当|e(k)|<M2时,误差绝对值并不很大,应实施一般控制作用。控制器输出为:

    (3)当e(k)·Δe(k)<0且e(k)·δe(k)>0或者e(k)=0时,说明误差绝对值朝减小方向变化或已达平衡状态,此时保持控制器输出不变。

    (4)当e(k)·Δe(k)<0且e(k)·Δe(k-1)<0时,说明误差处于极值状态。如果|e(k)| M2,应实施较强的控制作用。控制器输出为:    u(k)=u(k-1)+k1 Kp e(k)    如果|e(k)+<M2,应实施较弱的控制作用。控制器输出为:    u(k)=u(k-1)+k2 Kp e(k)

    (5)当|e(k)|<ε时,说明误差的绝对值很小,此时应加入积分,减小稳态误差。

    在上面各式中,e(k)为误差e的第k个值;u(k)为控制器的第k次输出;k1、k2为增益放大系数,且0<K2<1<K1; M1、M2为设定的误差界限,且0<M2<M1;ε为任意小的正实数。

    参数模糊自适应整定PID控制算法:在PID算法基础上,通过计算系统误差e和误差变化率Δe,利用模糊规则进行模糊推理,查询模糊矩阵表进行参数调整.

    关于积分饱和和微分饱和

    积分饱和现象 :部分系统由于电路或执行机构的物理和机械性能的约束,其控制量或其变化率往往被控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若计算机给出的控制量在此范围,则控制可产生预期效果,一旦超出,则达不到预期效果。这种效果就叫“饱和效应”。在PID位置式算法中,饱和作用主要由积分项引起,又称“积分饱和”。其解决方法有,积分分离,遇限削弱积分,变速积分等。

    微分饱和现象:当输入值突变时,由比例和微分算出的控制增量可能很大,但只能按照Umax输出,这样计算值信息没有执行就遗失了,这种系统的动态过程变慢,而不是超调,即微分饱和现象。可将因饱和而未能执行的增量信息积累起来,一旦有可能,再执行。这样做同时带来积分饱和现象。修正方法:根据增量的符号,决定是否继续累加,使累加器值不致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