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变频器5.5KW三相输出不平衡

楼主(2016-11-07):
台安N2-408-M3变频器5.5KW,上电,面板无报警显示,面板上更改参数等操作正常。运行状态,万用表测,U和P之间无电压;V、W和P之间有电压值且大致相同。 请教同行们,啥原因?

网友A:
参数设置有问题,另外有可能控制板损坏。

网友B:
有可能是IGBT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