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端子接线

楼主(2016-11-07):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丹弗斯VLT2800控制端子如何接正方转,应该接那个端子 谢谢!!!!!

网友A:
设置多功能输入端子,说明书有详细介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多功能输入端子,说明书有详细介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