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接步进电机为什么没反应??

楼主(2016-11-07):
想用S7200 SMART ST20来控制步进电机,可是PLC输出是源型,而步进电机要求接线是这样

然后楼主想了个主意,把PLC输出端接在这个OPTO就是COM正上怎么样?其他的暂时不接,只接脉冲,然后CP接电源负端,这不就构成一个回路了么

然后接上后楼主发现脉冲是发过去了,但是步进电机毫无反应,这是为什么呢?

还有就是发现运动控制面板左边是灰色的,没法手动调试,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cp端接的不对......

楼主:
楼主又试了一下,把频率降到50HZ的时候步进电机又能动了,真是奇怪,可是这时候步进电机的转速还没达到1圈/S,这个正常吗??

网友B:
取决于你的脉冲频率,脉冲频率越高,转速越快,但PLC的输出最高是有条件的,详细看看你的PLC说明要求,否则软件有输出,实际则不能(有形变)。

网友C:
    主要还是没有玩过 SMART PLC,能动那是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