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控无法下载

楼主(2016-11-07):
为什么,我的显控面板,在下载的时候,总是提示下载失败

网友A(2016-12-20):
首先你要安装USB驱动,然后插上下载线后,右击我的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里查看驱动是否安装成功,成功的话有个Samkoon开头的驱动,然后才能下载

网友B(2017-03-30):
先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驱动安装了没有,有时候数据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C(2018-03-09):
版本V4.0以上的软件自带驱动;win7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