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880主从传动

楼主(2016-11-07):
各位大神:

    小弟刚入手两台ACS880做主从传动,主机一切都好,做的是速度控制。从机为转矩控制,所有参数设完试机发现从机不转,但有电流和转矩显示,绝对没有过载或者堵转的情况,应该是参数设置有问题,但就是没吃透,没办法了前来求助,望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确认你主从通讯的配置:1.采用光纤卡.2采用通讯卡

采用光纤卡。需要设定主从点的参数,采用通讯,需要给从点速度限幅,从点转矩控制时,不加速度限幅,容易造成飞车。

网友B:
楼上正解~~~~~~

网友C:
ABB系列变频器都有它标准的主从控制模式,如果你采用的是ABB标准的主从连接来做主从控制,可按照说明书的上的详细介绍来设置参数。

还有一种是通过程序使用DP通讯来做主从,程序中将主机的速度和转矩发送给从机,从机参数设置19组和24组,激活速度误差窗口控制功能,很好用,你如果做过800的主从窗口控制就可参考。

网友D(2018-05-01):
检查从机状态字是否正常,根据控制逻辑图看一下当前在什么状态

网友E(2019-01-09):
从机状态字是否正常,根据控制逻辑图看一下当前在什么状态

网友F(2019-04-12):
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兄弟解决了没有

网友G:
设置主从组参数,主从通讯参数,先可以设从机为速度模式,来验证通讯设置,无误后将从机设为转矩模式(注意转矩下电机不能空轴,会飞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