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了SETP5.5SP2后,怎么安装不了仿真软件呢?

楼主(2016-11-08):
我显示安装了西门子SETP_V5.5SP2,如图所示

安装成功后,再安装PLCSIM——V54_SP5仿真软件,结果出现这样的界面,

请问高手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原因有以下两种原因:1.仿真软件不匹配.2.如果提示反复重启,需要清理注册表中的一些文件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安装经常会提示需要重启电脑,清理一下注册表就能搞定。

网友C:
你确定你的系统是否符合软件安装要求,修改注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