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插了一下苹果电脑,挂了!!

楼主(2016-11-08):
有一次给同事copy资料,文件有点大,邮箱发布过去,就把文件放在u盘里,打算用u盘拷过去,结果u盘插到对方的苹果电脑上,上传了一小会就司机了,然后把u盘拔了就挂了,不能用了,将u盘在自己的台式电脑上格式化了一下,又可以上传文件,第二天再用的时候又不能用了,也不能格式化了,不知道为什么,有这方面的专家帮忙解答一下吗,谢谢了!u盘是不是彻底坏了?

网友A:
U盘在没有退出运行的情况下是不能拔出的,因为正有数据交换电流运转,此时突然拔出极易烧坏里面的电路。即是是电脑死机等现象也不能排除U盘正在进行数据传输,此时要关闭电脑后,在拔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盘在没有退出运行的情况下是不能拔出的,因为正有数据交...

网友C:
我经常不退就拔,好像也没遇到什么情况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不退就拔,好像也没遇到什么情况

嘿嘿。。。

这个问题就好像,开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一样,有的人经常不遵守交通规则也不出现事故,但有的人小心翼翼的开车,偶尔一次违反交通规则就出事故了。

网友D:
U盘是可以随便插拔的,其原因是U盘电源的2个接触点稍长一点,不论插、拔都是在5V电源接通下,再连接数据接口,所以不会损坏电脑和U盘的数据接口。U盘的损坏是偶然的,没有必然的原因。那么小的体积上,集成几万、几百万的晶体管,间距都是微米级,损坏在所难免。

网友A:
嘿嘿。。。

大家都知道,一个开关的开合过程有一个电压抖动,甚至会产生高电压冲击,乃至产生电火花,若断路器的开端过程。

同样一个正在进行数据交换的U盘,没有退出数据传输的模式下进行人工暴力的插拔,在插拔过程中无法保证一个毫厘不差的直线度形成,因此也会产生不稳定的接触电阻,从而产生电压抖动过程,如果赶上倒霉,U盘中的电容等微小器件在插拔中出现放电等过电压现象,那么其就会烧毁里面的微小集成电路,这个时候不但数据丢失,而且U盘也会受到电压冲击伤害,乃至烧毁。

所以不想让自己的U盘死得快,你就要循规蹈矩的实现安全插拔——无数据传输状态,当然如果你U盘是奥特曼转世,或者自己是土豪,那尽情的插拔,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