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的常见故障及排查方法

楼主(2016-11-08):
  分析UPS电源的常见故障及排查方法 UPS电源在使用中也并不是一直很耐用,也像其他设备一样会发生一些小的故障,下面就分析一下UPS电源的常见故障

  第一种,有市电时UPS输出正常,而无市电时蜂鸣器长鸣,无输出。

  第二种,蓄电池电压偏低,但开机充电十多小时,蓄电池电压仍充不上去

  第三种,逆变器功率级。

分析UPS电源的常见故障及排查方法

  UPS电源在使用中也并不是一直很耐用,也像其他设备一样会发生一些小的故障,下面就分析一下UPS电源的常见故障。

  第一种,有市电时UPS输出正常,而无市电时蜂鸣器长鸣,无输出。

  第二种,蓄电池电压偏低,但开机充电十多小时,蓄电池电压仍充不上去

  第三种,逆变器功率级一对功放晶体管损坏,更换同型号晶体管后,运行一段时间又烧坏的原因是电流过大,而引起电流过大的原因有:过流保护失效。当逆变器输出发生过电流时,过流保护电路不起作用;脉宽调制(PWM)组件故障,输出的两路互补波形不对称,一个导通时间长。

  而另一个导通时间短,使两臂工作不平衡,甚至两臂同时导通,造成两管损坏;功率管参数相差较大,此时即使输入对称波形,输出也会不对称,该波形经输出变压器,造成偏磁,即磁通不平衡,积累下去导致变压器饱和而电流骤增,烧坏功率管,而一只烧坏,另一只也随之烧坏。

    第四种,UPS开机后,面板上无任何显示,UPS不工作。

  第五种,在接入市电的情况下,每次打开UPS,便听到继电器反复的动作声,UPS面板电池电压过低指示灯长亮且蜂鸣器长鸣。

   第六种,在市电供电正常时开启UPS,逆变器工作指示灯闪烁,蜂鸣器发出间断叫声,UPS只能工作在逆变状态,不能转换到市电工作状态。

  以上就是UPS电源日常的使用故障,一旦UPS电源有故障发生时,一定要冷静的查找问题所在,也要在平时积累更多的解决问题经验。